电机名牌问

楼主(2005-10-10):
有一台日本产交流电机 名牌上有 AMB.TEMP.(MAX) 40℃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电机允许的最高环境温度 还是最高允许温升 请教各位

网友A:
个人观点:允许的最高环境温度.因为温升.一般不在名牌上标.

网友B:
支持大家是朋友的说法

网友C:
应该是最高环境温度

楼主:
今天查到资料了AMB的意思是:antimeltback layer即抗回熔层,应该是绝缘层最高温度。

网友D:
查字典,每个单词的意思如下: AMB.TEMP.(MAX) 40℃ AMB.= ambient = 环境 TEMP.= temperature = 温度 MAX = maximum = 最大值 看来,应该是“最高环境温度”

网友E:
考虑什么啊 就是环境的最高温度

网友F:
讲的没错,是最高环境温度。

网友G:
你们说的很对。 但是,完全可以这样理解:ambit = 限制,范围。 就是:限制最高使用温度最大40度。 一定程度上一个意思,但并不完全相同。

网友G:
另有解释

网友H:
绝缘温度肯定是错的,应该是允许最高环境温度。

网友I:
ambient  temperature  maximum最高环境温度
最高温升40度的电机还能用吗谁见过这样的电机?

网友J:
应该是允许最高环境温度。

网友K:
靠!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有这么多人讨论,就这水平也敢做电工,不如回家种地去吧。也难怪现在电工被人家瞧不起了!!!!

网友L:
TO 廖伟:
入门不分先后,人还是谦虚一点好!

网友M:
其实就是电机工作允许的最高环境温度,如果是电机允许的最高工作温度,应该可在它的绝缘等级上可以看的出来的,一般分为Y、A、E、B、F、H、C等级别,对应的温度等级是Y 90 ,A 105,E 120,B 130,F 155,H 180,200 200,220 220,250 250 , 这个是按照它所使用的绝缘材料所决定的,A 级 的电机它的最高工作温度不能超过10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