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运行几个小时过流跳闸故障1

楼主(2005-10-10):
潜水泵运行几个小时过流跳闸故障:      潜水泵电机工作电压690V,功率360KW,额定流量2000m3/h,扬程47m,配ABB软启。   1、水泵电机、叶轮各部分检查全部正常,跳闸后检查绝缘都很正常,可以确定的是潜水泵部分是正常的。我们判断问题会出在电气部分。   2、电气是ABB软启动器的,运行时供电电流、电压、电机三相电流都很正常。跳闸现象已经出现过几次。   3、有没有可能因为软启动器的原因引起这种故障。   4、还有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故障?有没有可能因为补偿电容的问题?

网友A:
你的补偿电容加在哪里?

网友B:
换一个软启试试看,个人意见.

网友A:
电容加在软启动器前还是后?

网友C:
最好的朋友是自己 别人都不在现场 靠自己的分析 相信自己 我行

网友D:
跳那里/是软启动还是空气开关

网友E:
是空气开关不好吧!换一只试试!

楼主(2005-12-03):
补偿电容在软启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