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电缆自制

楼主(2005-10-10):
我以前买了一条电缆,后来拆开看了一下很简单,一个三极管9012 两个电阻,5600欧和510欧,232的5脚接编程口的3脚,232 的2脚接三极管集电极,两个电阻串联,中间接232的三脚,5600欧电阻另一脚接三极管基极,510欧电阻另一脚接三极管发射极,再接到编程口8脚

网友A:
PC/PPI 电缆自制 这样描绘的准确吗? 能否给画下图

网友B:
能否说一下西门子300的编程电缆的接线方法(MPI方式),谢谢

网友C:
买个485/232转换头才35-50元

网友A:
"买个485/232转换头才35-50元" 485/232,就这么简单吗,使用也没有别的限制吧?.如没有问题就方便多了.能否用于usb转232的接口中呢?因为我没有串口,只有转了,我的 usb转232口是很好用的哪种.在伺服软件上用起来也没有问事,不知再加多一个 232/485是否也可行.西门子的PC/PPI 有点太贵了.

网友D:
转的好像不怎么好用,我用的,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

网友E:
卖个国产的PC/PPI电缆算了.100左右.自己作的也可以,但烧了编程口就麻烦了.

网友F:
国产的质量良莠不齐,弄不好把PLC上的485口烧了就麻烦了,从可靠性考虑,尽量买质量好的,贵一点其实值得

网友G:
AB 的编程电缆我自制过,管用。我想西门子的一样管用。

网友H(2005-12-03):
我按你的方法制了一根。我用的是cpu224,通讯上载程序显示无法找到模块,请问哪里出了错。

网友I:
本公司大量供应RS232转RS485/422转换器.USB转232/485/422转换器.西门子编程线电缆

联系电话:021-53087618
联系人:小张

网友J(2007-08-04):
我有RS232-485转换器和S7200,请问可以和电脑连接吗?

网友K(2007-09-14):
RS232-485转换器可以用的,买个好的转换器.

网友L:
我公司急需西门子正版编程软件,
有那位大侠知道正版西门子S7200 step7v53sp3编程软件以及西门子WINCC FLEXIBLE2005编程软件的价格?
我公司准备购买
欢迎各位厂商及代理商来电联系!
我的邮箱lijian293@163.com
电话15927533675

网友M:
买个带隔离的RS232-485转换器

网友N:
我在网易的电气论坛上也看到过有关自制编程电缆的帖子,一直没太明白是怎么弄的,他们画的图好简单,只是相应的几个引脚线的连接!

网友O:
图在什么地方,让我看看,
6087812@163.com

网友P:
PPI走的就是RS232-485转换,普通RS232-485转换器就可以,但EM277须用高级PPI协议连,要用西门子的

网友Q:
我见过西门子的编程电缆中间还有DIP开关,按楼主所说的制作可靠吗?

网友J:
我试过RS232-485转换器,没问题的

网友R:
老大们300MPI的做不了吧200的我还相信

网友S:
西门子的东西贵,但还不需买他的

网友T:
西门子的东西也没什么太神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