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PW不能启动

楼主(2005-10-10):
在一次卸载了几个软件后,启动GPPW则提示:启动文件错误,需重启动WINDOWS.重启动WINDOWS后还是如此提示,重装GPPW后故障依旧,不知道如何解决,望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卸载后在重装

楼主:
重装了,还是不管用

网友B:
我以前遇过,最后没有办法把系统给重新安装后在安装GPPW才可以用.

楼主:
要是重装系统可惨了,有没有别的补救方法呀

网友C:
把电脑少有关的文件夹都删掉,然后重装,安装GP软件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D:
可能是一些.dll的动态连接文件被误删了,只能formant c;后操作系统和软件重装。

网友E:
你是不是有运行软件没有装上去啊

网友F:
安装新系统后都要克隆,常识呀

楼主(2005-12-03):
谢谢大家:我已经重新安装使用了
具体内容:找一个更高版本的ENVMEL重新安装后再安装GX7.0后成功
有同样问题的可以试一下
zwk34@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