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 FB、FC的应用

楼主(2005-10-11):
各位好:小弟初学STEP7,不知FB和FC有何区别,什么情况下用FC,什么情况下用FB,FC和FB可否相互替代? 如果有人懂得请告知,谢谢!!!

网友A:
FB带有背景DB,FC没有,需要存储数据的程序可选用FB

网友B:
FC和FB不能相互替代.

网友C:
FB和FC可以相互替换!!

网友D:
你好!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我的E-Mail: dzeus@163.com

网友E:
楼上的,要什么?不懂!
回楼主,FC可以理解为功能连接块,
        FB可以理解为功能模板,
两者可以互换,但是使用起来有各自的优点,举个例子:
        FC使用比较灵活,可以完成所有的控制功能,但是在使用相同的控制方法(假定把这些相同控制方案下的不同设备分为不同的组),控制10,20,或者更多组的设备的时候,这样就要用到与组数量相同的FC块。
        如果这个时候做一个FB块,就是做一个功能板,只要对每一个模板加上一组不同的数据组合(FB调用DB块),在完成相同控制方案的情况下,不论是开发,查错,调试,优点都是显而易见的!

网友F:
说的很对!支持~

网友G(2005-12-23):
骨头先生说的对

网友H:
FB和FC不能替代,FB带有数据块的

网友I(2006-05-29):
说的对啊,是啊,应该把程序拉出来单独说说才好

网友J:
这样说,比较的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