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稳压管

楼主(2005-10-11):
请问贴片稳压二极管V334是多少伏

网友A:
如果有条件,可以找一可调压的直流电源、一个电阻、直流电压表、电流表等,把V334串连在电路中,实际测试,这方法很实用,也不会损坏元件,但需要不少测试工具。

网友B:
用摇表和万用表就可.

网友C:
摇表、电阻、数字表。解决。在没有损坏的情况下

网友D:
查到如下数据 http://nxwy.com/cbzl13.htm 贴片钽电容系列 35V0.33(V334) N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