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历史报警数据怎么写不到SQL中

楼主(2005-10-11):
我们在IFIX中配置的历史报警,之后在Alarm文件中可以查到相应的.TXT文本报警,但是报警数据却没有写入到SQL数据库中,配置过程中没有错误提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除了配置数据库还要写编程语句或者别的处理??急!!!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偶也碰见过。 建议你在SCU中配置时,新添一个在关系数据库中不存在的表名,让iFix自行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