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请教伺服电机与负载的联结方式

楼主(2005-10-11):
伺服电机与负载的联结方式有数种,精度最高的我想应是高标准的直联式,减速机方式要看减速机的背隙精度。同步带可起到增大扭矩、减速的效果,但是国内外同步带的精度能达到什么水平?还请高人指点!多谢了!

网友A:
1。同步带作为一种柔性连接方式在运动结束以后,负载静止时候最终定位精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关键是运动过程中肯定存在运动滞后问题,这样一般就需要系统做补偿,至于精度,您的意思应该是系统精度拉,这个与很多方面有关,不是单一同步带能决定的。 2。通常的直联式未必精度最高,这要看伺服电机的码盘精度以及工作状况,很多高精度的东西还是需要减速机来实现的。

网友B:
最近,一个展会上展出几台激光雕刻切割机,用步进电机同步带传动,声言可达到0.01mm精度。

网友C:
"最近,一个展会上展出几台激光雕刻切割机,用步进电机同步带传动,声言可达到0.01mm精度" 没有看到实物,不过,感觉象是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