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通迅问题

楼主(2005-10-11):
求助:西门子CPU-315、CPU314有时与电脑通迅不上有时找不到模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还有:S7-200的编程电缆与S7-300是否通用??

网友A:
1、电脑重起后,S7-300CPU与电脑通讯会中断,S7-300CPU也需要重起才能恢复通讯. 2、S7-200与S7-300的编程口不一样,在S7-300的编程电缆一端加一转接口即可。

网友B:
你的通信使用什么方式?请写清楚嘛!老兄

楼主:
电脑与PLC用PC/PPI电缆通迅的

网友C:
主要是你的波特率的事情,你的改变你的波特率。

网友D:
这种原因很多,我刚才调试也出现问题。下载程序之前,确定下载的是用MPI还是DP口,还有就是要考虑通讯模块的问题,还有波特率的设置等等。有不明白的致电西门子技术支持,多问总有好处的!

网友E:
下载电缆通不通用的问题,应该是这样回答: 有200和300通用的电缆,也有不通用的,就看你手里是哪种了.

网友F:
关于S7-200与S7-300电缆是否通用的问题: 1、PC/PPI电缆有两种,一种是串口的,另外一种是USB口的,只能用于S7-200编程。 2、普通的串口PC Adapter只能用于S7-300/400编程。 3、有一种USB的PC Adapter能用于S7-200/300/400编程。 4、如果采用CP5611+MPI电缆的方式,则可用于S7-200/300/400编程。

网友G:
学到知识了

网友H: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1、你需要将DP重新下载一下,(如果通讯协议用的是PROFIBUS—DP的话),另外你的PLC之间有没有主从关系,如果几个PLC之间没有联系的话,其主从关系应该全部设置为主站,上位机也设为主站;2、另外就是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3、网络适配器的终端匹配开关设置是否正确以及通讯电缆也上位机连接的网络适配器接触是否完好。4、机箱后面的网卡指示灯是否是亮的,若没亮说明网卡可能有问题。

网友I:
学的不少.谢谢各位

网友I:
各位不止到能不能在这问问摇表怎么使用

网友D:
谢谢但成利的解答,说得太好了!

网友J:
摇表?强电测量绝缘电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