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闭环控制

楼主(2005-10-11):
问问大家:通过驱动器和通过运动控制器(比如数控系统、轴卡)实现的闭环控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取决于驱动器与运动控制器的性能。

网友A:
还有就是驱动器只能做半闭环,系统可以做全闭环。

网友:
据我所知,有可以接光栅尺信号进行全闭环控制甚至双闭环控制的驱动器。

网友B:
我们就是采用光栅尺信号进行全闭环控制的,当然,用驱动器做半闭环比较容易控制的,

网友A:
对啦,我想起来啦,是有这样的驱动器。

网友C:
to:瀋陽老宋
這樣驅動器一般通稱smart driver 結合控制單元加驅動器 三菱 台達都有 系統上還有一個上位控制器(Host) 只負責下命令 smart driver執行命令 歐洲還有這樣稱呼servo-net 透過RS485
全閉迴路與半閉迴路應該是說系統控制模式 驅動器只是他的一部分在高精度要求 一般採用全閉迴路 怕有失步或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