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热电阻好还是热电偶好

楼主(2005-10-11):
各位高手有礼了: 请问要测0——150度,用热电偶好还是热电阻好。达到同样测量效果是用热电偶经济还是用热电阻经济。另外,推荐一下所用温度变送器品牌、型号。要求4—20mA或0-10V输出。谢谢 !!!!!!!!1

网友A:
使用热电阻。温度最高才150。你是要热电阻还是要温度变送器,可以和我联系 13366913299汪家富

网友B:
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 13012707432 王

网友C:
用热电阻吧.

网友D:
用热电阻好,我使用过ROSEMENT的644型的还不错,建议看一下

网友E:
温度不高 用热电阻好

楼主:
小弟谢谢大家了!

网友F:
用热电阻精度高,但比用热电偶贵一点(经济上)。 至于温度变送器要看你用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网友G:
可以与我联系010-58731238-807

网友H:
当然是热电阻了

快,手动控制!!!

网友I:
用铜电阻或铂电阻配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