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人机界面选型(同时连接PLC PC)

楼主(2005-10-11):
求助: 选型人机界面,要求: 1 可以同时连接PLC(Omron CPM2AH)和PC,PC可以实时存取人机界面的内存或者PLC的内存数 2 大于等于10.1寸,彩色 或 提供 HMI与PC可同时控制PLC的方案思路。 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用WINCE的平板电脑加组态软件做。

网友B:
这个要求不高,大多数10寸以上的人机界面都能满足你的要求。PC和HMI可以连到PLC的不同通讯口上,PC读取PLC的内存即可。

楼主:
你好,谢谢您的回答! 有一点疑问: omron cpm2ah的编程手册中没有给出PLC与上位机1:N的接线,只有1:1,1:N(1 pc :N PLC),接口倒是有2个。 手里没有HMI,所以没有把握 再次感谢!

网友B:
CPM2AH有一个RS232口和一个外设口(或编程口),RS232口可用与HMI的通讯,连接方式在任何HMI的使用手册都会给出,外设口可用于PC的连接。

网友C:
POP-HMI先生说的方法非常好啊,学习学习^_^ 说说我的想法,如果您需要10寸以上的屏,那估计都会带以太网口了,这样您可以用屏的串口连PLC,以太网口连PC,这样也能实现数据共享,还可以省掉PLC外设口的适配器^_^ 不知道行不行的通呢 ^_^

网友D:
可以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有6个串口和以太网口, 028-85240890 叶

网友E:
Eview的屏可以满足要求 我现在在用呢 正在做的一个工程就是用欧姆龙的cpm2ah

网友F:
一般的屏都能满足

网友G:
两种方法咯: 一,利用两个串口连接不同的设备,但相信其中一个串口需要写协议。 二,利用以太网口连接PC,利用COM口连PLC,但相信必须用到某些不可少的软件。 小醋坛子,Eview的是怎么做的?

网友H:
何不选用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呢? PLC和G310C000通过串行口连接,PC和G3通过以太网口连接。我们的组态软件自带WebSever功能,在PC的IE浏览器窗口就可以直接监控现场,无需额外安装软件,无需额外编辑页面(提供工具,可以自编)。快来了解一下吧,提供样机,指导试用。几个小时内教会你使用。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Software/Crimson2.0/Docs/Crimson2CNR6.pdf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网友I:
PRO-face中的带以太网口的屏就可实现此功能了,比如,GP2500S GP2500T GP2600T就行了

网友E:
如果你是希望在PC-HMI-PLC这样连线的情况下进行PLC监控/调试,那肯定是不行的。三菱的屏有专门的功能,可以在屏上进行PLC程序的监控。如果你想同时监控屏和PLC的话可以这样处理:在PLC上加装一个通讯板实现屏和PLC的通讯,PC上的两个串口(可通过USB转RS-232电缆增加串口)分别连接屏和PLC。eView触摸屏的编程口(RS-485)和通讯口(RS-485)虽然占用同一个9针公座,但是针脚定义不同(RS-232为7、8、5;RS-485/422为1、2、3、4、5),利用eView的MT5-PC编程电缆(可自制)可以将PC与屏的编程电缆及屏与PLC的通讯电缆同时接上,省去拔线的麻烦...

网友J:
台达应该可以

网友K(2010-10-14):
各位师傅你好 我今天买来一个台达TP04G-AL-C的HMI机,但是无法读取上海生产的PLC程序这是为什么??????????还有HMI机的界面如何设计

网友L:
使用串口实现威纶触摸屏的“一机多屏”功能

使用串口实现一机多屏是指:HMI 通过串口 (COM port)连接远端的HMI,并读取连 接在
远端 HMI 上 PLC 的数据,参考下图。
上图显示 PLC 连接在 HMI1 上, HMI1 与 HMI2 使用串口直接连接, HMI2 可以透过 HMI1 读
取 PLC 上的数据。
下面将以上图的例子, 说明如何使用 EB8000 规划 HMI 1 与 HMI 2 所使用的工程画面, 实
现一机多屏的功能。
1 如何设定 HMI 1 所使用工程画面的内容
下图为 HMI 1 所使用工程画面系统参数中设备列表的内容。
a.因为 HMI 1 的 COM 1 连接 PLC,所以设备列表中需存在[本机 PLC 1],并设定正确的
PLC 通讯参数。此时所连接的 PLC 为 FATEK FB Series。
b.因为 HMI 1 的 COM 2 用来接收来自 HMI 2 的命令,所以必须建立 Master-Slave Server
类型的装置,用来设定 COM 2 的属性。由上图可以发现 COM 2 的通讯参数为[115200, E, 8, 1],并使用 RS232 接口。此项参数并不限定需与 PLC 的通讯参数相同,但限制数据
位(data bits)必须为8。另外,尽可能设定为较快的通讯速度,这样 HMI 2 可以较有效率
读取到 PLC 的数据。
2 如何设定 HMI 2 所使用工程画面的内容
上图为 HMI 2 工程档桉设备清单的设定内容。因为 HMI 2 所读取的 PLC 连接在 HMI 1 上,
所以 HMI 2 将 PLC 视为远端 PLC, 因此在设备清单中需存在[*远端 PLC 1], 此时所连接
PLC 为 FATEK FB Series。
下文说明如何建立[*远端 PLC 1]。
步骤 1
在设备清单中建立一个新的装置,[PLC 类型]请选择”FATEK FB Series”,[PLC
预设站号]需与 PLC 所使用的站号相同。
步骤 2 设定正确的设定通讯参数。此时 HMI 2 的 COM 1 是与 HMI 1 的 COM 2 相互连接,并不是
与 PLC 直接连接,因此必须忽略 PLC 的通讯参数,而应让 HMI 2 的 COM 1 与 HMI 1的
COM 2 所使用的介面与通讯参数相同。因为 HMI 1 的 COM 2 使用 RS232 介面,通讯参 数
为[115200, E, 8, 1],所以 HMI 2 的 COM 1 也需依此参数设定。

相关文章:http://www.shcmm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