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GE PAC7i 问题

楼主(2005-10-11):
PAC 7i 用5136—PFB—VME组建DP网与9070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VME 初始化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通不过,谁有标准的PAC系统VME 初始化程序,给我一个好吗?

网友A:
用于那家的驱动器?
先用sst提供的软件作配置,然后用超级终端down下去就好了。也可以在sst的软件中直接down下去。详细看手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