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电路电源,电流

楼主(2005-10-11):
我设计的电路电流与电压反比增长,电流不恒定怎么办呀?

网友A:
1. 先把电路贴上来,最好有图; 2. 说明你的目的、设计意图; 3. 明白的、不明白的好一通评论。你可以从中筛选有用的东西,屏弃无用的东西; 4. 卖东西的给你狂轰滥炸,让你有你是一座富矿的满足感,给本版增加许多废帖子。 下面,请执行第一、二步。

楼主:
只传电源部分吧不然好象有点大,出点问题晚上再发吧

网友B:
与我们联系

网友C:
不行呀,图贴不上去 主要的问题就是16V时电流70MA 8V时电流150MA太大!!! 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 郁闷呀!!

网友A:
估计是振荡,多加电容。

楼主:
先感谢周公的回答! 还有一事不明向大家请教一下,5伏的单片机和一个3.3付的8选一数据选择器之间能通讯吗???

网友A:
单片机和8选一数据选择器之间通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