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s7的opc服务器

楼主(2005-10-11):
在做opc连接时,要想通过s7通讯访问7-300,opcserver.connect里的参数是什么啊 还有additem时怎么写参数地址呢? 像下面的代码怎么改可以连接访问7300中的一个地址呢?谢谢 mOpcSvr=new OPCSiemensDAAutomation.OPCServer(); mOpcSvr.Connect("OPCServer.WinCC",""); mOpcGrps=mOpcSvr.OPCGroups; mOpcGrp=mOpcGrps.Add(1); mOpcItms=mOpcGrp.OPCItems; mOpcItm=mOpcItms.AddItem("tag_1",1);

网友A:
您需要安装和培植SIEMENS的SOFTNET作为300的OPC服务器.方可直接调用,您的代码是调用WINCC的.

网友B:
WinCC和SoftNet都可作为S7的OPC服务器 连接WinCC是"OPCServer.WinCC" 连接SoftNet是"OPC.SimaticNet"

楼主:
那么我最后一行怎么写啊 把其中“tag_1”改什么? 就是说tagname怎么确定啊

网友C:
如果是softnet做opc的话,用opc scout 去看你要通讯的内存地址 或者DP地址,然后再右边有item名,长长的一串,复制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是db块的数据可以参照: DB的句法为:S7:[<Connection_name>]DB<No>,{<Type>}<Address>{,<Number>} 来写tag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