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选定电源功率!!!

楼主(2005-10-11):
三个步进电机驱动器,每个要求供电电压是直流24-40V,最大相电流3.0A。 另外要接接近开关6个,DC 10-30V。我该如何选择电源及其大致的功率? 现在有一个JWY-30C直流稳压电源,有两路 1A/3A 0-30V。这样的一个稳压电源够用吗?

网友A:
个人认为,不够。最大相电流能不能调小一点?带1个驱动器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刘版回答 我不是很懂的 这个供电电压24-30V和最大相电流有什么大的关系吗? 我用的是一个pci的控制卡 如何调小相电流呢?

网友B:
控制卡输出后还有放大器吗?

楼主:
没有的 我用的是哈工博实精密的一块MAC-3002STP3控制卡 是直接接在驱动器上的,驱动器用的是北京斯达特的SH-2H057M

网友A:
你的驱动器上如果没有相电流设置,那就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