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T2800Err39故障!?

楼主(2005-10-11):
此故障说明书解释为内部故障,含糊不清,不知哪位兄台不吝赐教,再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主板通讯故障。

网友B:
主板好的,是装摸快的底板坏

网友C:
通讯没建立,可能是因为底板上的程序坏了,或者是通讯线路坏.

楼主:
是主板问题! 现在这台VT2800 18.5KW的变频器运行主板监视电流是12A,但实际输出只有5A,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但我都查了应该没有问题?丹佛斯的软件电流检测部分是不是在下面驱动板上的那个CUP里???????????

网友C:
这是因为VLT2800的电流检测是检测直流,很不准确的.

网友D:
和电流检测没关系,是底板上的cpu和控制板通讯不上,需要维修;VLT2800的电流检测是没有VLT5000那么准,不过也没有这么离谱吧,你的钳表也有问题~~~

网友E(2006-01-03):
我的丹佛斯VT2800,7.5KW变频器不接电机显示8.5A电流,不知何故。请各位老大赐教。

网友F:
变频器内部出现故障。

网友G:
VLT的电流采样是取自直流母线,所以显示和实际误差比较大。

网友(2014-09-01):
RAM坏了,cy62256N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