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抱闸工作原理及种类和应用

楼主(2005-10-11):
我急需电磁抱闸知识,请赐教!!!

网友A:
不如说说你遇到的问题 这样大家就会帮你解决 就事论事你大家明白的更快

网友B:
你想知道什么?你没说清楚啊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C(2005-11-13):
网上找,多的很

网友D:
简单的说应该是加了个制动器而已吧

网友E:
电磁抱闸就是线圈通电使衔铁动作,衔铁带动制动机构刹车。

网友D:
    德国lenze制动器,是很有名的,很多知名品牌的电机都是配的lenze 制动器

网友F:
电磁抱闸的工作原理是:抱闸有两部分组成,闸片部分和电磁部分,它一般安装在传动部分的主轴上,当主轴转动时,电磁部分通电闸片松开,主轴停止时电磁铁电源断开,闸片抱住主轴进行制动。

网友G(2009-10-18):
那两根抱闸线怎么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