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增速的减速机

楼主(2005-10-11):
请问哪位大哥知道用于增速的减速机哪里生产(进口的也行),普通的减速机能不能用于增速,假如是63机座的减速机反着用须用多大的力才能使它转动.

网友A:
正常不能反用.因素太多.有.你自己找吧.这种应用的太少.一般用高速电机.

网友B:
我们公司专业生产电机驱动器,产品基于PC和Windows,人际界面易于操作,无需减速机,只要在电脑上输入数字即可。 pxc_wg@163.com

网友C:
请问你是用在什么场合,住友重机械公司有增速箱产品,主要用在风力发电.

网友D:
用www.baidu.com搜索一下“增速机”不就可以了吗,我刚看了下,还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