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DP通讯故障 求助 朱工看一下详情

楼主(2005-10-11):
我的项目是这样的 用工控机上的CP5611卡连6台S7200PLC,地址为2-7,此外设备上还有一台中频加热装置(4000HZ,40KW)和一台电磁搅拌装置(8HZ,10A,50KW),离PLC的控制柜有4-5米远,通讯电缆也尽量远离了,最近的也有2米且单独在PVC管中,电缆总长在70米,通讯都已经连上,但一开任何一台中频或电磁搅拌就报故障了(从PLC读取数据错误),我今天先把后面的站都去掉,只接2号,开了中频和电磁搅拌都正常,再把3好也接进去,这时就报错了,以后每一台都试了,只要是网络中挂上第二台就不行了,一开加热或搅拌都报错,通讯线一端一接地,我明天就并联末端电阻,希望有效果。

网友A:
1。接终端电阻要2个末端都接。 2。PLC接地要保证良好。 3。通讯线屏蔽接地要好,最好用西门子的专用DB9头。 4。PLC电源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B(2005-12-26):
你好,我现有一CP5611卡与三套S7 315-2DP系统通讯,每套S7系统有一CP342-5的通讯模块,模块作为从站,我的CP5611卡为主站,我是用COM PROFIBUS V5.0生成所需的NCM文件的,在控制面板的SET PC/PG ……的PROPERTIES中选中生成的NCM文件,选中DP MASTER 为CP5611。现在是对一套系统可以实现通讯,对两套就不可以,请问我该怎么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