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人机介面能更换背景灯吗?

楼主(2005-10-11):
GP人机介面实在是看不清了,不知道能不能更换背景灯,还是要整个触摸屏都要换,大概要多少钱啊。GP2300S型的。先谢过了

网友A:
理论上能换.具体得看看到底哪出问题了.

网友B:
能换,你可以找最近的天任电子问问价钱

网友C:
可能是LCD老化了,换个背灯也不能凑效.

网友D:
当然可以换了,价格比买一个新的触摸屏当然要便宜了,哈哈

网友E:
背静灯如果出了问题是肯定要换的。 不过建议你先拆下来看看 是不是灯管被锡纸遮挡住了 一般来说慢慢变暗的话 很有可能是因为如上情况

网友F:
该为“鬼子的头向大刀上撞去

网友G:
可以换,关键是要检查液晶坏还是背景灯坏!

网友H:
deng huhu同志你就是这样回答一个好人的!玩接龙啊!
崇拜你,大爷!

网友H:
对不起!开个晚笑.其实坏什么都不要紧.只要客户大义凛然的把维修款硬塞在我的手里,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孩子,放手干吧!要不惜一切代价!厂长和我们等着你立功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