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的选择???????

楼主(2005-10-11):
请问:如果在三相电柜中输出单相电源,零线和火线应怎样选择????? 假设:需要安装30台单相电源设备(每台设备5KW),则进入电柜的零线和火线应选择多大截面的电缆??希望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根据载流量选择,可以查资料的,都计算好的,直接可用

网友B(2006-04-23):
三相四线中的零线规定不能小于火线的1/2,但我知道185的电缆零线也就是50的,更大的就没见过。你的设备功率较大,还上一用三相电,把负载平均分配,零线的选择也要以1/2为原则。

网友C(2008-12-02):
火线240mm2 零线120mm2 电柜总开关400A  分开关16A

网友D:
查一下手册不就行了,或者大概计算一下,我觉得单相电的火线和零线用一样的比较好!

网友E:
单相电的火线和零线用一样的,进线三相四线中的零线规定不能小于火线的1/2,三相负载平均分配.

网友F:
苏州地区用电新标准相线零线同等截面,所以相线零线取185mm2     PE线取90mm2      电柜总开关400A 。   苏州以后的发展趋势是在单相负载多的情况下,零线的截面积要超过相线的截面积,如果各位不信可以量一下三相四线线路中(多是单相负载)零线的电流,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零线的电流一定超过相线的电流I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苏州地区用电新标准相线零线同等截面,所以相线零线取185mm2     PE线取90mm2      电柜总开关400A 。   苏州以后的发展趋势是在单相负载多的情况下,零线的截面积要超过相线的截面积,如果各位不信可以量一下三相四线线路中(多是单相负载)零线的电流,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零线的电流一定超过相线的电流I

hao

网友H:
楼主所说的情况,零线的载流量应该是相线三倍,在均衡负载的情况下。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I:
那要看你准备怎样放线了,是用电缆还是电线。是一趟还是几趟出柜。

网友I:
考虑到用电平衡,零线可是1/2或更小点都行。

网友J:
1.在用电负载中,存在很多谐波源,如:空调.电视.节能灯.电脑.电力电子器件........
2.三相负荷不平衡引起的工频电流和3K次(K=1.3.5.7.9)谐波电流在中性线上的叠加有可能大于相电流.
3.所以,依负载的情况而定,中性线的截面等于相线或大于相线是正常和必然的.
4、有可能谐波在零线上叠加而进一步放大零线电流,发热严重而烧断零线是很有可能的。国内是要求零线与相线同等大小,在国外要求零线比相线还粗。国外考虑谐波的情况更为重视些!

网友J:
三次谐波与火灾的关系
1.中性线过热引起火灾

在低压三相电力系统中,各相线电压相互有120°的相位差,根据矢量相加办法,当每相所载电流相等时,在中性线(零线)上的电流为零;当三相负荷不均衡时,只有去掉均衡值以后的电流才流过中线,一般都小于相线上电流。利用这一特点,中性线导线截面一般比相线减少一半或与相线相同,以利节约材料。然而各相线所产生的谐波电流不一定能在中性线上抵消———利用数学方法可推算出偶次谐波电流在中性线上可被相互抵消,而各相中的奇次谐波因其相位相同,不仅不能抵消,反而会相互累加后以3倍于相线的电流通过中性线,使中性线电流大大超过其安全电流值造成过负荷。在使用大量谐波设备的场所,如高校计算机中心、照明设备集中的大型场馆等,经过测量,有时中性线上的电流最高可达相电流的两倍,这种状态下就有可能造成导线过热引起线路周围可燃装修材料起火或中性线熔断,造成各相电压不平衡,烧坏线路中接入的电器设备进而引发火灾。

网友K(2010-09-06):
建议零线选择的截面等同相线,如果将来运行的时候,只有其中的一相 或者 两项的负载在工作呢,该如何!!我的qq:1627503232  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L:
在工业企业负荷集中的区域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的三相不平衡情况,所以在以往观念中零线规格比相线规格小。但在普通居民区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区,供电线路上不平衡现象明显,也就是电压偏移率超过10%,客观上对零线要求载流量较大,需要零线规格增大。现在城市供电系统最多的线路故障就是零线载流量过大造成零线断线,而目前我们的电力系统自动继电保护系统还对此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往往出现零线断线却不能及时处理的情况。而零线断线就会进一步导致局部用户的电源电压不正常,阻抗高的用电器可能承受远高于220v的电压而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