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时,变频器有输出,但电机要延迟一会才能转起来,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5-10-11):
是负载过大,还是升速斜坡的问题,或者是启动力矩太小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转速跟踪的功能 或是设置了自动限流功能同时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B:
负载过大,增加转矩补尝

网友C:
看看加速时间,有可能是加速时间过长或是电流限幅

网友D:
加速时间过长

网友E:
将变频器参数初始化,重新调参数,如果还是这样就把力矩调大

楼主:
MM420的力矩提升是哪个参数?

网友F:
你的下限

网友G:
频率升时间设定没有修改 转距社定值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