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自由度的运动控制方案,请大家多加指教。

楼主(2005-10-12):
不好意思,刚加入论坛,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现在正负责研制一套两自由度的运动控制系统,运动有效行程2米,最大运动速度1米/秒。定位精度0.1毫米。运动轴向最大负载20KN。 由于刚接触这行不是很久,很多问题没有弄懂,所以想问大家,电机的选择究竟遵循什么原则?有什么电机可以选择?控制模式采用工控机+运动控制卡是否可行? 谢谢大家。

楼主:
刘岩利刘老师,你好,我给你拜年来了。

网友A:
轴向负载20KN,就是两吨了。这么大负载平动的情况,我接触到的基本上是电动机+减速机构+齿轮+齿条。 加速度有多大? 拜年?什么年?

网友B:
两吨的负载不算大,精度不高可以用刘工的方案。哈哈,小声的说,有钱也可以用丝杠。 控制系统方法很多。现成便宜的802D。你说的一是一种。如果对两轴的直线插补要求不高,我会直接用驱动器完成了。

网友C:
我高兴的知道,我国已经有了这方面世界领先,性价比极优的技术和产品!出于对发明人的尊重,我不便把详情公开.但实话实说,这类应用,不是伺服电机的强项.工控网内真是卧虎藏龙啊! 有了这项技术,在这样大负载下,两轴复杂曲线关系,例如电子凸轮都很容易用运动控制器实现.

网友D:
从发展趋势来看,基于PC的分布式设计是比较好的系统 可以直接采用一台PC+多个控制器来实现对系统的整体控制。

楼主:
大家好!
这几天正在写系统的设计方案,我重新计算了一下,运动轴向最大负载没有那么大,大概是10KN。那么按轴向最大0.5米每秒的速度计算,电机的功率需达到5千瓦。对于这种功率要求,机械传动方面也是要用齿轮减速装置对吧?

楼主:
唉,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控制系统的线路连接,要求要有现场的手动控制位置调节以及远程的起停操作,不知怎么能够实现?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交流。

楼主:
在这里看到很多前辈发表的文章及其留言,真是胜读百年书呀!绵绵不绝的敬仰!

网友E:
 流年别处:
你的问题正如trio_motion先生说的,用伺服电机不是强项,trio_motion先生本人就是伺服电机控制的专家,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首先大电机伺服控制价格昂贵,其次你的速度也不低,再加上机械减速传动,结构庞大,齿轮间歇影响等,就比较麻烦了。
如果换一种方式思考,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如采用液压伺服系统,再大的力量都没问题,我了解一种数字液压伺服系统,非常简单实用,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不妨换换思考方法,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你愿换位思考,我再帮你出主意。

楼主:
谢谢 ysx317。
在机械传动方面,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又要精密导轨,又要滚珠丝杠的,那价格可贵死了。

有其他的办法当然更好,希望不吝赐教。只是对液压伺服更是茫然,在我的概念里,电气伺服就是液压伺服的替代品呀?

网友E: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哪是老皇历了,正如trio_motion博士说的,我国已经有了这方面世界领先,性价比极优的技术和产品,我告诉你一个网站,你将你的问题在该网站提出来,肯定能解决。该网站叫液压论坛,你用google一收索就能找到,

网友F:
流年别处,你好,你这个方案速度要求这么高用直线电机怎么样,
我公司有一种直线电机,不用装光栅,内部有霍尔传感器作位置反馈,定位精度可以达到你要求的0.1mm,价格很有优势,如果你感兴趣,010-5862 0942杨先生,我们可以聊聊。

网友G:
我们做过60米距离.运动质量15吨,运行误差小于2毫米.两个自由度.
  激光距离反馈控制,系统闭环,拖动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