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软件功能强大?

楼主(2005-10-12):
目前,我公司用组态王做了界面,发现通讯速度达不到要求,有些曲线功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他们的技术员说我做的这个工程设计的I/O变量太多了(200个)所以反应慢,其中有一个界面涉及近100个I/O变量,进入时要2、3秒才能打开界面。而且,工程里有实时跟踪的数据,要求能很快反应出数据的变化,有的要反映到曲线上,现在做出来的效果发现它要至少300ms才能刷新,曲线图上的曲线也不平滑,不知道怎样能解决。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目前哪个软件功能强大些?还有你们在通讯方面用串口R232还是其他方式(如网卡什么的)? 我用的是OMRON PLC的CS1系列,谢谢

网友A:
如果你使用串口的话,通讯速率是多少?本身串口的速率就不高? 你要求得很快的反应数据变化具体需要到多快?那些变量需要? 采集数据的类型是?以便于进行调整。 顺便问一下,300ms的刷新速度是如何被计算出来的,能否告知?

楼主:
现在速率是38400,有2个变量要求能快速反应,最好能做到100ms刷新。300ms是大概值,我用时间估计,1s大概刷新了3次。 采集的数据都是从DM区读取或写入BCD类型。

网友B:
300ms 这也太快了,我做了15年的工控,都是 用进口货,一般画面刷新都是1000ms,可见 国产软件太优秀了。

网友C:
不一定进口软件就一定快,你试验一下我这个组态软件。请加我QQ394243238,EMAIL:pan_liwen@126.com

楼主:
楼上的你的是什么呀?xuxia1013@126.com 这还快啊?1000ms刷新的话,实时曲线还怎么画?我的工程里要实时跟踪数据的 你用过触摸屏吗?那个速度还可以

网友D:
紫金桥的组态软件在这方面比较优秀,尤其是在大系统、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不妨试一下。(绝非广告,试好了再用)

网友A:
to:你可以 把需要快速采集的变量的采集速度设置的快快一些。如100MS 其他的设置的慢一些 如:500 MS ;亚控测试最快的采集可以做到60MS 当然要看使用哪种通讯方式和数据量。 另外实时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对于常规温度控制 500MS 的周期不算慢;如果是特殊行业的快速PID 如青霉素制作 50MS 的周期都不算快。还有所谓的上位的周期也根据情况可以细化为显示周期、记录周期、运算周期等 如果把显示周期做到100MS 我想是看不清楚数据的。一般来说显示周期在1-.5S是正常的。记录、运算200MS足以。 更快的要么优化系统、要么使用PLC完成或者开发特定的系统。 建议把特殊问题和一般问题分开来看。

楼主: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有的变量设置的100ms,有的事300、500,主要也就这三个等次,而且地址都是连续的。 200ms的话勉强可以,因特殊要求,这个数据必须快速反应,直接影响到做产品的质量问题,还有就是这个数据要用以绘制实时曲线,它不能快速更新的话,绘制出来的曲线不平滑。 这是通讯的问题,我只是向各位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并无抨击组态王不好的意识。 但是打开I/O变量多的页面速度慢,这个应该是组态王的缺陷吧。他们的技术支持一直都不能给我满意的答复,只说变量太多没办法,让我很郁闷

网友A:
to:透明了 你想的多了,解决问题是首要的。 顺便问一下,打开的页面速度慢是否复杂或使用的过渡色比较多? 可以试一下下面的方法: 1、将驱动设置里的,动态优化去掉; 2、讲显卡的加速去掉,在显示控制面板的高级里面。

网友D:
开来组态王用起来挺繁琐?!

楼主:
to慢慢鱼: 那个画面没有复杂的东西,只有20个按钮,30个数据输入并显示,30个数据显示。 你的两个建议我去试试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