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ACS4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10-12):
变频器 模块烧坏后驱动电路异常。光耦3120损坏,下管光耦3120供电电源电压正常。上管3120供电为3V。请问这样是否正常,上管电源怎么供取的。   谢谢。。。。。

网友A:
下管是直接引入17.5V,上管是18.2V经过整流二极管出来的,你摘掉光藕,量8角对母线负的电压,应该18V左右。 还要注意触发电阻和触发侧的稳压管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 请问有22KW的驱动脉冲反相器(在板子中央一插件小板)。。

楼主:
楼上的老师你好: ( SNAT4441)这块小板你那里有吗?单个卖吧? 联系方式请告知。

网友B:
这个板子坏的还挺多嘛,主要是板子中间的芯片坏了,据说可以读出程序来,哪位大哥找到了,我们是否可以共享一下?我也非常需要.13906411575

网友B(2005-11-16):
着块扳子我已经找到了.程序读不出来,只能换新的

网友C:
我买了一块,花了一千多元,暴利啊

网友D(2006-01-13):
ABB变频器维修及备件     电话:020-33698458

楼主:
小板已经买到.机器做好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E(2006-05-05):
    请知道ACS400IGBT上桥臂驱动光藕供电原理的老师指点一下供电电路的原理好吗。
    我找不到上桥臂驱动光藕的正负供电电源是哪里来的。三个上桥臂光藕5,8脚全部没电压。

网友F:
ABB的变频器前段时间研究了了一下。ACS440 11KW和ACS400 3.7KW.这两款用的驱动光耦都为3150,采用自举的方式形成上桥臂电源。用示波器观测法采用直流斩波方式自举。440这一款芯片工作电源为20V,通过两个电容分压和5.1VZner来实现正负,Turn on Voltage=15V,Turn off=-5.1V.第一次修那一款驱动时,费了好长时间。

网友F:
如果上桥臂没有电压形成,可以测试一下电路。不要装IGBT模块,把U上桥臂的IGBT的E直接连到下桥臂的E上,看上桥臂的驱动是否有,工作电源是否正常。上次就碰到过一次这种情况,Wphase上自举不起来,但用上述方法后,发现没有问题。后来才发现那个模块不行了,尽管特性还正常。

网友E:
    今天把ACS400修好了。ABB的电路真是另类。变频器未运行时,下桥臂三个光藕5,8脚都有正负电压。上桥臂却没有,只有运行后才有。供电电路十分奇怪。
    损坏清单:IGBT模块,整流桥击穿,下桥臂光藕供电电阻全烧开路,IGBT门极保护二极管开路,上桥臂一个光藕烧坏。
    幸运的是,ACS400没有像ACS600,800那样,不装模块变频器不能运行。
    虽说修好了,但对“采用直流斩波方式自举”还不明白,请楼上的先生再详细讲解讲解。

网友G:
请教,acs400机器,3。7千瓦,无输出电压,其他部分都正常,就是驱动板的问题,请教,可能时那儿坏了,光藕都正常

网友F:
4506你可以看看驱动电路门极上的TVS管是否良好,如果光耦确实正常,模块也没有问题,一般都是那里会影响驱动的.会发生短路.
 ~柳絮:直流暂波就是给下桥臂一个4~5ms左右的方波脉冲,保证上桥臂的电源自举起来.

网友H(2008-11-15):
今天我也碰到一台ABB的,也是下桥有电压,下桥没有电压,没有装模块

网友I:
前两个月时我遇到一个ABBACS400的变频器,37KW的。弄了一个多月,没有弄好,唉,亏大了!!

网友J(2009-10-06):
我有SNAT4441 小板上的集成块EPM7128STC100-15。0512-58062651。价格低。

网友K:
我有中间小版 SNAT4441   价格为350元   13125154771

网友L:
我也遇到一台小功率的acs400   1.5KW上电就显示输出过载ALIM4不能复位。模块什么的都好,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