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FR-S540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5-10-12):
请问我用FR-S540的变频器,马达是1.5KW,3KW,普通负载,我的加减速时间一般分别设置多少,有三段速度.

网友A(2005-11-15):
可以用出厂值就行,如果实在想设也可以设为10S

网友B(2006-04-10):
缺省即可.

网友C(2006-06-07):
要求不高是不用设的

网友D:
看你具体怎么用了
一般不用去设置的
加减速时间不能太短
容易过流

网友E(2006-12-08):
那要看你是干什么用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