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斑竹:SIMODRIVE 611的故障。

楼主(2005-10-12):
单位有一数控立车,802D的系统。系统一上电,611不能正确自检,上面的红灯一直亮,且液晶显示屏没有显示,有时显示全为0,有时刚开始能正确自检,十几秒钟后液晶显示屏上报警A597。电源模块的绿灯亮。由于有一卧式车床也是802D的,就把立车的611control board 与卧车的调换了一下,结果是立车正常了,卧车出病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想应该是控制板坏了,功率板和通讯板一般是没问题的.西门子公司也正研究控制板容易坏的原因,当然,单独接地是必要的

网友B(2009-02-05):
专业维修数控系统 611系类 提供代换,以旧换新业务,www.paya.cn 广州柏越 李工

网友C:
依你的叙述,可以确定是控制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