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与s7的连接

楼主(2005-10-12):
我想问一下,怎样能把西门子s7与intouch连接起来,急求!

网友A(2008-11-23):
我想问一下IOServer与西门子s7-400之间的连接如何设置?

网友B(2009-01-01):
第一步:安装INTOUCH_DASERVER,添加DASSIDirect驱动,打开SMC程序。
第二步:在DASSIDirect添加通讯设备的类型S7Cp。

第三步:添加后,输入设备IP地址192.168.18.19

注意S7-300和S7-400的插槽号是有区别的,请根据硬件组态确定
第四步:在第二个选项中输入设备的名称“S7”

第五步:保存,激活DASSIDirect服务

第六步:使用Wonderware Client协议测试,建立连接如下图:

输入变量,注册后激活

第七步:有关S7 PLC的TCP通讯抵制命名原则:
开关量 I? / O?  I? / O?
DB?.DBX DB?,X?
整 数 MW100  MW100
DB?.DBW? DB?,INT?
实 数 MD200  MD200
DB?.DBD? DB?,REAL?

图片传不上去,凑胡着看吧

网友C:
设置不是很难  就按三楼的做吧

网友D(2009-02-10):
正在学习中,谢谢!INTOUCH_DASERVER在XP下能装吗?

网友E:
网络的可用DASERVER,MPI,或PROFIBUS的方法可参见 BBS上的 OP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