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你会么?

楼主(2005-10-12):
0-10v,给定, 0-5V,正转 5-10V,反转, 5v停止, 求助,有什么变频器可以, 参数怎么设置??谢谢了,急!!

网友A:
三菱A540,利用辅助输入端子“1”与“2”的相加功能。

网友B:
台达的有-10V-----+10V的AVI功能也可以满足的

网友C:
日立SJ300系列也可以!

网友D:
西门子440也可以呀

网友E:
东元变频器;我们可以把你所需的参数调好;010-62632247

网友C:
杨先生您好:我查过东元没这个功能!!!

网友E:
东元变频器的功能确实和上述的功能有点差异:是以25hz做为分界点来实现正反转的,而且控制上是使用了多段速和频率到达功能输出功能。

网友C:
多段速和频率到达功能组合是能实现很多功能,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变频器都具有,即使某一品牌有此功能也不是所有系列都有这个功能,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两款而已!

楼主:
多谢北京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