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电缆布线规范

楼主(2005-10-12):
DCS系统电缆布线规范 一、信号分类 电缆的合理布设可以有效地减少外部环境对信号的干扰以及各种电缆之间的相互干扰,提高DCS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信号分类如下: 1、Ⅰ类信号:热电阻信号、热电偶信号、毫伏信号、应变信号等低电平信号。 2、Ⅱ类信号:0~5V、1~5V、4~20mA、0~10mA模拟量输入信号;4~20mA、0~10mA模拟量输出信号;电平型开关量输入信号;触点型开关量输入信号;脉冲量输入信号;24VDC小于50mA的阻性负载开关量输出信号。 3、Ⅲ类信号:24V~48VDC感性负载或者电流大于50mA的阻性负载的开关量输出信号。 4、Ⅳ类信号:110VAC或220VAC开关量输出信号,此类信号的馈线可视作电源线处理布线的问题。 其中,Ⅰ类信号很容易被干扰,Ⅱ类信号容易被干扰,而Ⅲ和Ⅳ类信号在开关动作瞬间会成为强烈的干扰源,通过空间环境干扰附近的信号线。 二、信号电缆布设总体原则 1、对于Ⅰ类信号电缆,必须采用屏蔽电缆,有条件时最好采用屏蔽双绞电缆。 2、对于Ⅱ类信号,尽可能采用屏蔽电缆,其中Ⅱ类信号中用于控制、联锁的模入模出信号、开入信号,必须采用屏蔽电缆,有条件时最好采用屏蔽双绞电缆。 3、对于Ⅳ类信号严禁与Ⅰ、Ⅱ类信号捆在一起走线,应作为220V电源线处理,与电源电缆一起走线,有条件时建议采用屏蔽双绞电缆。 4、对于Ⅲ类信号,允许与220V电源线一起走线(即与Ⅳ类信号相同),也可以与Ⅰ、Ⅱ类信号一起走线。但在后者情况下Ⅲ类信号必须采用屏蔽电缆,最好为屏蔽双绞电缆,且与Ⅰ、Ⅱ类信号电缆相距15cm以上。 为保证系统稳定、可靠、安全地运行,与DCS系统相连的信号电缆还必须保证: 1、Ⅰ类信号中的毫伏信号、应变信号应采用屏蔽双绞电缆,这样,可以大大减小电磁干扰和静电干扰。 2、条件允许的情况下,Ⅰ~Ⅳ类信号尽可能采用屏蔽电缆(或屏蔽双绞电缆),还应保证屏蔽层只有一点接地,且要接地良好。 3、绝对禁止大功率的开关量输出信号线、电源线、动力线等电缆与直接进入DCS系统的Ⅰ、Ⅱ类信号电缆并行捆绑。 4、绝对禁止采用一根多芯电缆中的部份芯线用于传输Ⅰ类或Ⅱ类的信号,另外部分芯线用于传输Ⅲ类或Ⅳ类信号。 5、严禁同一信号的几芯线分布在不同的几条电缆中(如三线制的热电阻)。 因此,在现场电缆敷设中,我们必须有效地分离Ⅲ、Ⅳ类信号电缆、电源线等易产生干扰的电缆,使其与现场布设的Ⅰ、Ⅱ类信号的电缆保持在一定的安全距离(如15cm)以上。 三、现场电缆布设的几项规定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Ⅰ、Ⅱ类信号电缆统称为信号电缆,把Ⅲ、Ⅳ类信号电缆和现场电源电缆统称为电源电缆。在有条件的场合,信号电缆和电源电缆应采用不同走线槽走线,在进入DCS机房(或机柜)时,也应尽可能相互远离。当这二种电缆无法满足分开走线要求时,它们必须都采用屏蔽电缆(或屏蔽双绞电缆),且满足以下要求: 1、如果信号电缆和电源电缆之间的间距小于15cm时,必须在信号电缆和电源电缆之间设置屏蔽用的金属隔板,并将隔板接地。详细参见图1。 图1 电缆隔板 2、当信号电缆和电源电缆垂直方向或水平方向分离安装时,信号电缆和电源电缆之间的间距应大于15cm. 对于某些干扰特别大的应用场合,如电源电缆上挂接电压为220V AC,电流在10A以上感性负载,而且电源电缆不带屏蔽层时,那么要求它与信号电缆的垂直方向间隔距离必须在60cm以上。 3、在两组电缆垂直相交时,若电源电缆不带屏蔽层如图中虚线所示,最好用厚度在1.6mm以上的铁板覆盖交叉部分。

网友A:
值得一看,谢谢了!!!!!!!!!

网友:
对于Ⅱ类信号,尽可能采用屏蔽电缆,其中Ⅱ类信号中用于控制、联锁的模入模出信号、开入信号,必须采用屏蔽电缆,有条件时最好采用屏蔽双绞电缆————————一定要采用屏蔽电缆,走线不能太长 谢谢。。。。。。。

网友B(2005-12-07):
是不是国家技术规范

网友C:
写得不错,但好象不是国家标准(规范)。

网友D:
这个我见过,不是国家规范,是某公司内部工程人员手册上的,讲的比较详细,不错!

网友E:
挺好的,使用

网友F:
谢谢了,找了要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G:
要真正做到,可很难.

网友H:
谢谢!可是我又一个疑问,就是传输距离的问题?
能详解吗 ?

网友C:
传输距离距离是个复杂的问题,与很多因素相关。
    在直流、低频段用欧姆定律就可以解决了;在高频段相对较为复杂,涉及传输线方程、香农(有称仙农)公式等一些理论,与信号的编码、所占带宽、电磁兼容环境以及传输介质的品质好坏相关。
    不过,通常人们都按通信协议标准和经验来做。有关电缆的选型、设计、施工可参见: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48837

网友I: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J(2006-01-12):
如果现在已经铺设好的补偿导线没有屏蔽,那么把其他的线路用屏蔽线能否解决干扰的问题?我这里因为施工的原因,错把一部分补偿导线放成了无屏蔽线。因为工程不方便重新走线,只好把电源线换成了屏蔽线缆。这样能否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K:
很好,实用,适合现场接线。顶

网友L:
写的不错!我是做控制安装调试专业的,电缆布线经常做,实际上,在注意上述的同时,作好信号电缆的接地问题也能够处理信号的干扰问题,应当再补充一下就更好了!!确实不错!!

网友M:
说的蛮不错哦。我也要求我们公司这样来实现哦

网友N(2006-02-14):
是否为国家规范.

网友O:
呵呵,好呀
就是具体操作时要很注意才行

网友P:
很好!非常实用

网友Q:
写的很好!我所做的化工行业经常涉及电缆屏蔽防暴及干扰问题,常用的Ⅱ类信号仪表均为本安的,一般不要求接地,如果需要,必须单独打地桩,而且要良好接地,否则反而会干扰信号。

网友R:
谢谢,对我很有用!

网友O:
好,写的好

网友S:
谢谢了!看了之后很有感触。

网友T(2006-03-20):
热电阻要用屏蔽吗?
我公司用的honeywell 的hc900热电阻没有用屏蔽阿??

主要就是温度补偿和导线电阻补偿?
用三线制或者四线制,应该就可以了,我很少听说电阻信号受干扰的!?
还是我说错了,请大家指正!
如果湿热电偶的话可能要注意冷端补偿,如果是一些比如说ph计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防干扰,应为本来就是很弱的毫伏信号。………………

网友U:
这应该不是国家或行业规范,至少有许多值得商酌的地方.热电阻信号是由恒定的物理量,受密度,长度等物理性质的影响,外界的电磁干扰信号并不会干扰电阻的传输值.而且,现在国外如欧洲的许多安装规范与我们现行的施工规范有很多差异.比如他们不主张大量使用屏蔽线,更多使用双绞线就好了.而且,在欧洲很多时候不存在保护接地与工作接地之分,他们习惯使用一个接地系统.
当然,孰优孰劣有待商酌.但同时存在就有其合理性.
所以,我希望涉及规范内容的文件最好请发布权威且最新的版本,且请标明出处.因为很多同行如果把不十分正确的内容当成了规范,岂不糟糕![/b]

网友V:
只是有点太泛了,我觉得,

网友W:
写的好!大家应该参考参考!

网友X:
不错有用,顶一下!

网友Y:
以后还请多指教

网友Z:
用屏蔽线和钢铠线是一样效果吗?

网友AA(2006-05-07):
你好,请问一般在机柜间进行联络的跨盘连线可采用普通RV导线连接吗?对系统运做有何不良影响?能具体谈谈吗?

网友AB: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同用一条多芯缆会否损坏卡件

网友AC:
谁能谈谈控制室内部电缆布线规范?

网友AD:
    热电阻本身应该不受外界的电磁干扰的影响。但如果热电阻有露天安装或者附近有大的干扰源存在的,建议还是用屏蔽线,可以避免此信号本身成为干扰源。譬如,雷电,强电势可以直接沿信号线进入系统,有屏蔽就可以分流进保护接地。
    至于pH信号其信号传输一般就是专用屏蔽电缆,其毫伏信号先进入变送器转换为mA信号再远传到系统中的。很少直接进入系统的。
    个人看法,望大家指正。

网友AE:
是中控的,不过缺少桥架敷设要求、保护管敷设要求、线缆敷设的防雷要求3大块内容,只有一半的内容而已。嘿嘿!

网友AF:
第一次传图片,太大了.请专业人士买一本这个书,我是在广州电力书店买的.售价是48元.在88页有共用系统,电气线路与测量管路的要求. 是电力行业标准.看了觉得不错.
    我可不是为书店做广告阿!
    标准我不能扫描送给大家了.

网友AG:
  同意Dingjspc的建议。有规范就跟着走,有时考虑成本问题就简单一点了。热电阻本身应该不受外界的电磁干扰的影响。但如果热电阻有露天安装或者附近有大的干扰源存在的,建议还是用屏蔽线,可以避免此信号本身成为干扰源。譬如,雷电,强电势可以直接沿信号线进入系统,有屏蔽就可以分流进保护接地。
    至于pH信号其信号传输一般就是专用屏蔽电缆,其毫伏信号先进入变送器转换为mA信号再远传到系统中的。很少直接进入系统的。

网友AH:
嗯~,有点用

网友AI:
有那么一回事!我顶

网友AJ:
对我们初学者,受益非浅

网友AK(2006-06-12):
谢谢,很有帮助!

网友AL:
一般情况下的接线方法,应该是经验总结吧,写的不错:)

网友AM:
我看不是规范,但可以作为注意的地方。

网友AN:
我想这只是一般的规范吧,就是国内行内的规范,不过很好!

网友AO:
    楼主的DCS的布线规范确实写得可以,在施工中值得见鉴解。但实际施工起来并非能够完完全全实现。如都按你这套规范施工的话,全中国也找不到几个施工队能完成。业主也要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AP:
新手!
请大家多指点!!!
谢谢!!

网友AQ:
不错嘛!能总结到这个地步 真有你的啊

网友AJ(2006-07-21):
对我们这些初学者很有帮助,今天就用到一个

网友AR:
不错  受益匪浅

网友AS:
朱恩清: 你可以把电缆的一些资料发传真过来看看
我们公司是做小系统的
0813-8120361

网友AT:
bang顶!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ortlink=0.689

网友C:
To彭洪:屏蔽线和钢铠(铠装)线效果是不一样的!后者同时具备磁屏蔽效果,对付低频干扰效果更好!
    To付晓:常用的自动化通信电缆资料已发送到您在工控网注册的邮箱。

网友AU(2006-09-08):
暴走牙刷,你那样好象不行,现场除了,电源干扰外还有其他干扰,你的补偿导线没屏蔽,电源屏蔽了,应该没用。不过上面说的热电阻不用屏蔽,也不干扰我不太清楚,最好再问清楚。

网友AV:
本人也觉得热电阻和热电偶信号电缆没必要用屏蔽电缆,因为热电阻和热电偶本身内阻很小,在传输过程中,电磁干扰量占的比例很小。

网友AV:
本人也认为,热电偶信号没必要用屏蔽电缆传输。因为热电偶内阻很小,电磁干扰量与其相比很小。可以不用屏蔽。

网友AT:
说的真好

网友AW:
是啊,规范是看中很多原理来的.

网友AX:
真及时,我正好准备设计一套实验设备,太有参考价值了!!!

网友AY:
写的挺好,但有几个地方我认为不同:
1、热电阻信号应该受强电干扰的影响不大,是否有必要使用屏蔽电缆。
2、弱电信号和强电信号桥架不应该采用水平铺设,应垂直铺设,不应交叉。

网友AZ:
这是浙大中控企业标准,给DCS用户提供的,现场很难实现.

网友BA:
信号电缆呵电源电缆垂直相交的时候,不加隔护应该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BB:
我好象在浙大中控的书上看到过,不过说的有道理

网友BC:
还行,有一点收获

网友BD(2006-10-08):
西出阳关说的非常好,规范应由权威机构发表,否则,不应称为规范.

网友BE:
不错,是原创吗?

网友BF:
  不错!!这种实际用到的东西以后多发点

网友BG:
[b]如果把不十分正确的内容当成了规范,真是糟糕![/b]

网友BH:
支持。。。西出阳关

网友BI:
天外有天呀 !

网友BJ:
不错,再把接地配合就更完美!

网友BK(2006-12-09):
这些规范最好强制设计院按照权威且最新的版本执行

网友BL:
不错,但现实中实施不易,受到的限制会很多。

网友BM(2007-01-22):
谢谢,收益非浅!

网友BN:
各位前辈:我从配电室控制柜中电流互感器输出端(0~5A 交流)用屏蔽电缆将信号送至操作室,再通过电流转换器输出4~20MA信号.可是电缆送上来的信号衰减的几乎为零,无法测量!互感器是好的,电缆是从仪表桥架走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楼上你的电流转换器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网友C(2007-07-09):
既然不是国家标准,帖子的标题就不宜用“规范”自称,权当一种交流吧。

网友BO:
实用,我们这里一到雨季总有误报警的现象,看来可能与干扰有关。

网友BP(2007-08-13):
说的好。值得借鉴。

网友BQ:
不错,收益颇丰…………

网友BR:
以前的学习重点只限在组态,以后也要多注意现场,谢谢。

网友BS:
 写得不错,应该不是国家或行业规范

网友BT(2007-12-27):
小声的问一下
1、Ⅰ类信号:热电阻信号、热电偶信号、毫伏信号、应变信号等低电平信号。

这些信号都直接传到DCS I/O卡去?不通过变送器?

网友BU:
值得一看,谢谢了

网友BV:
这是浙大中控内部规范的一部分

网友BW:
哥们儿,在浙大中控《控制系统信号电缆布线规程》里摘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