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调试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5-10-12):
有一三菱1.5KW变频器,1.5KW电机,空载运行(无任何负载),10Hz时,变频器显示3.38A,钳形表测量为1.5A,50Hz时,变频器显示2.4A,钳形表测量也是2.4A。 但换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后,无论频率是多少,电流都是2A。 特请问各位:用三菱1.5KW变频器时,空载电流大是何原因?如何使电流降下来。

网友A:
各种牌子的变频器同一频率启动时的电流不一样,跟参数的设定有一定的关系.可以尝试将启动的上升时间加大.

网友B:
矢量控制变频器在低速时电流会比较大,不跳故障就不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