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的硬件!

楼主(2005-10-12):
我用的单片机是AVR的,因为它和sja1000一样都是低电平复位,所以我把CPU和SJA1000的复位脚接到了一起,由一个复位电路给出,请教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让更多的客户和采购商找到你!!

http://china.53trade.com

网友C(2006-12-28):
欢迎交流CAN相关技术  gsjcn@163.com QQ 29992108(不长在线)
-----------------------------------------------
提供CAN光纤模块、ISA接口CAN适配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办公电话:0531-82999787 葛.

网友D(2007-03-15):
最好不要这么做,建议由CPU的IO控制SJA1000的复位

网友E(2007-08-14):
西安和森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为您提供全系列CAN卡(CAN接口卡/CAN通信卡/CAN总线卡)
http://www.hesenaut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