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5-10-12):
请问MDF 是电容的单位吗?它和微法怎么换算? 还有vac是什么的单位? 现在有个电容的铭牌上 :72-86MDF 336VAC 这代表什么意思? 先谢谢拉

楼主:
不会把 难道没人知道这个问题吗 等待中。。。。。。。。。。。。。。。。。

网友A:
336vac大概是耐压

网友B:
336vac是336V,AC

网友C:
336v AC交流

网友D:
是国产的吗? 国产的我没有见过这么标的. 国产的M代表微法.D代表电解或温度或偏差. 我只知道这些.

网友E:
我建议你去查一下电容的生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