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0-12):
哪位大虾给解释一下 力矩电机 变频电机 振动电机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的原理,功能及用途!万分感谢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5473 这个帖子里面基本上都有讲述的。 力矩电机是恒转矩的马达,一般使用在对转速要求不怎么精确的恒转矩负荷上。比如卷绕设备。马达的转子使用电阻率比较高的材料,配有风机给转子散热。允许堵转使用。马达可以通过调节电压改变转速。 变频电机,专门提供给变频器驱动用的马达。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散热风扇使用独立的马达,另外供电。当然,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不只是风扇。 振动电机,马达输出端装有一个很重的,可以调节离心度的圆盘,马达启动后会产生振动。仅仅产生振动而已,所以这种马达很好认,因为你看不到它的轴。主要用在振动筛上。 其他两个电机我就不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