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急用,怎么用USS协议连接S7-200和变频器

楼主(2005-10-12):
各位高手怎么用USS协议把PLC和变频器连接起来,就是说在S7-200软件中怎么调用这个协议,来连接PLC和变频器之间的通讯。

网友A:
到西门子网站下载一个USS库补丁,然后就可以直接调用了!不过目前这个补丁好象不支持4.0,你最好用V3.2+SP4的版本,然后打上这个补丁!

网友B:
在WIN3.2的光盘里找到TOOLBOX文件夹,安装里面的USS协议库 然后安装4.0版的编程软件,如果不行,卸掉重复一遍这个操作就好了。我也不知为什么,两次都是这么做的 调用这个子程序后,要注意PLC和变频器地址和通讯速度的一致,另外通讯线的屏蔽层要接九针串口的1端,同时最好和变频器0V端子(端子号2)共同接地。否则通讯会很不稳定 终端电阻接上去后情况也不一样,怎么好用怎么来吧,不是非接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