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模拟量输出模式设置问题

楼主(2005-10-12):
我现在用DVP-06XA和DVP-02DA模块。想用4~20mA输出模式,按说明书修改#1\33\22\23\28\29即可实现,可修改结果很糟!那位仁兄有用过这两个信号,想和您请教请教。 我的QQ_45006201

网友A:
是否是外部接线错了?电流电压的接线不一样的!

楼主:
严格按照说明书接的是电流输出口和地线口。修改后只有每个模块的后一个口#29的输出能接受4000,其余于还是原值不变!有这方面的例子吗?谢谢~~~先吃饭去了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B:
我也遇到过。DVP20EX00R就有过这样的问题。修改D1110——D1113就是改不了,一点也不变化。(PLC已经RUN了)

网友C:
如何解决的请谈谈啊~

网友D:
接线務必要正确![/b]

网友E(2005-11-27):
出厂时两个模块默认地址都是1,如果同时使用,得修改其中一个的地址为2;
两种模块都有一个模式控制单元,在模块内部,可以使用
FROM KX KXXXX DXXX读取,和使用TO KX KXXXX DXXXX命令修改。
请仔细阅读DVP06XA的说明书,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