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直流伺服电机求助

楼主(2005-10-12):
我现在有两个电机,是从设备上拆下来的,是三洋直流伺服电机,其型号为R402-085E,后面配了一个HP的编码器,型号为QEDS-8637 934A和HEDS-5310 926E,接口为双排十针。现在我想配控制器,可是不知道其编码器的接口定义,求各位知道的大侠赐教,拜谢!

网友A:
还得找三洋公司。要不然就都换交流伺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