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能否用三菱PLC的定位指令控制松下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5-10-12):
三菱PLC中的定位指令:ABS、ZRN、PLSV、DRVI、DRVA 其中后三条指令是输出脉冲的,这些脉冲输出也能控制松下的PLC么? 前两条指令ABS、ZRN需要依靠PLC与伺服驱动器的接线, 我手头的三菱PLC指令说明书只有与三菱伺服的接线说明, 那么接松下伺服可以么? 多谢了!

网友:
用模拟量控制好了

楼主:
thanks! 我不是在做应用, 我就是想知道PLC能否控制多品牌的伺服。 好像脉冲输入的话,各种伺服都可以提供脉冲列+符合的方式, 不知道绝对位置系统中绝对位置的获取(即ABS指令)的实现有无差异。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你的控制模式了,速度控制可以用模拟量,但是位置控制的就用脉冲量,找本三菱的指令手册(菱电去下载)看看这几条指令就好了,再不明白可以找我QQ20366311,这系统我做过实验.

楼主:
多谢多谢! 我就是用位控指令,三菱PLC,三菱伺服,我看的很仔细,问题是能否用三菱PLC的位控指令(尤其是ABS绝对位置指令)控制松下、安川的伺服?

网友B:
可以啊,速度控制可以用模拟量,但是位置控制的就用脉冲量,ABS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也可以。www.kedelin.com

网友C:
三菱PLC的位控指令能控制松下 安川的伺服,但是只能用相对位置,绝对位置指令ABS不行,ABS指令是三菱公司专门针对三菱伺服开发的,伺服放大器的接线有专门的管脚,其他的品牌不行

楼主:
王明辉: 我初步的调研结果和您的结论相同!

网友D(2009-09-15):
我也在查,可是没什么结果。那位供应商知道的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