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的电流标准算法

楼主(2005-10-12):
请教各位:以75KW电机为例,在星三角起动,怎样选三个交流接触器的电流大小。 公式怎样算。

网友A:
75KW*2*0.58=85===90A 3只

网友B:
我会选择150A两只,90A一只

网友C:
为什么这样选择.各自有哪些理由呢

网友B:
虽然启动时电流稍大一点,但是启动时电流只是直接启动的三分之一,况且星形接触器启动后很快切离。故可以选小一点。 但是主接触器和角形接触器需要长时间运行,触点容易发热氧化,进一步更加重发热——大家都知道现在接触器触点几乎不含银了,这就造成触点的损坏。所以可适当选大一点。 当然,若是电机频繁启动,星形接触器应加大型号。 在以前我会选择150A三只,但看过90年代以前的老设备以后,就开始接受这种观点了。

网友C:
To 会跳的蛇: 那为什么现在的控制箱里星三角的三个接触器多一样大呢。您这样的设计有后遗症吗

网友D:
肯定会有设计者考虑欠妥的地方,这需要时间来检验

网友E:
75KW*2*0.58=85===90A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麻烦各位解释一下这个公式的具体含义 2指什么 0.58又是什么啊?

网友F:
*2是算电流*0.58是一个系数,因为星三角是双路进火

网友G(2011-06-24):
这一个公式是经验计算法,还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一个公式是经验计算法,还是......?

   0.58怎么来的,在弄明白这个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相电流,什么是线电流!他们之间的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一个公式是经验计算法,还是......?

  2是一个KW两个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