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232串行通信为什么采用负逻辑?

楼主(2005-10-12):
通常数字电路逻辑关系为:高电平代表1,低电平代表0(为正逻辑)。 为什么RS232串行通信标准中规定-5到-15V为1,而+5到+15V为0(是负逻辑)?

网友A(2005-11-28):
 可能是增大抗干扰能力吧,,PC内部是+5

网友B:
为了增加信号传输抗噪音的余量。-5V--5V之间为不确定电平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