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加热炉氧分析仪表

楼主(2005-10-12):
请问各位同仁,哪个厂家的氧分析仪表比较好?

网友A:
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质量跟价格一般事实成正比的 你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下

网友B:
美国马拉松贵 HONEYWELL便宜

网友C:
建议你使用Honeywell 3300,订货时了解详细信息,这款仪表可靠性比较好,唯一就是要求你熟悉功能组态,否则将无法很好使用该类型仪表。

网友D:
激光气体分析仪............

网友:
马拉松AACC2300

网友E:
要看用什么方面了,工业上德国AMS不错,巴斯夫工厂都用它的,其他方面ZIROX还行

网友F: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 不重要的地方,就用个氧化镐就算了 重要点的场合,可以选用在线的气体分析仪表,但价格贵了点 若测量点的 压力\温度\粉尘 不太离谱的话,可以考虑激光的测量技术,因为这种技术不要预处理系统 一种是顺磁氧表或红外线的.他们需要预处理系统

网友G(2005-12-07):
您好:不知道我提供的信息对您有没有帮助,你可以试用一下上海庆联电子的氧化锆氧量分析仪,满意后付款,可于13801703646卢先生联系试用一事!

网友H:
推荐进口仪表,性价比高。可以联系。025-85977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