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4轴伺服啊??请大虾解释一下!!

楼主(2005-10-12):
请问什么是4轴的伺服啊??我接触不久请大家给我点资料~~谢谢了~~还有就是除了4轴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health_pig@yahoo.com.cn

楼主:
怎么没人帮 我的啦!!难道我的问题太简单了吗??大家都不愿意回答吗??就帮我解释解释吧

网友A:
不是太简单了,是太难了,看不懂你什么意思!

网友B:
你是问4轴伺服控制系统吧?你至少应该先把4轴伺服与4轴伺服控制系统分开,别人才好回答你。

楼主:
是的~~不好意思~~那能不能告诉我啊??最好能详细点~~

网友B:
1,没有4轴伺服电机, 2,4轴数控系统很简单,就是能同时控制4台伺服电机运动的系统。 3,理论讲,从1轴--N轴都有,看你怎么要求啦。

网友C:
原来是“4轴伺服控制”的断句错误,我看着这个帖子好几天了,不敢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