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刘老师:伺服减速机问题

楼主(2005-10-12):
现正在做一套伺服系统,要求在10mm左右的距离,电机最高速不超过1rpm/min,运行时间较长,直接用伺服就可做到吗?现在供应商给我们提供了1:15的减速机,确实需要吗?

网友A:
直接用伺服做理论上可以,不过,普通的交流伺服在1rpm下,性能不是太好(速度不稳定),用减速机提高转速确实会对性能有很大改善。

网友B:
帮主讲的对,我公司代理伺服电机与伺服专用减速机,相信同样配置下我能给你最低的价格(国产配置除外)。有兴趣联系我拉。

网友C:
說的沒錯 還有一個關鍵 控制器 我做過低於1rpm 用DC 伺服沒用減速機

网友A:
如果把减速机的钱省下来,花在控制器上,也有可能得到不错的效果——负载不大的情况下。

网友D(2008-11-15):
最好是配neugart行星减速机了 13823217507

网友E:
可以了解一下精锐广用行星减速机,全不锈钢,采用螺旋齿轮设计,最高输入转速为10000rpm,长达20000小时寿命,有意可来电13823344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