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的几个名词求教!

楼主(2005-10-12):
请教大侠!《化工仪表维修工》中介绍压力有大气压力、绝对压力、表压和真空度之分。但是其他资料中还提到了差压,请问差压指的是什么条件下的压力?与表压、绝对压力有什么关系?另外,高静压又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是不是偶问的问题太简单了,居然没有DX理俺!

网友A:
差压就是两个点的压力差值 确实有点简单 找本书就可以看到哦 可以过交流以后 wq99022320@126.com

网友B:
我们把垂直并且均匀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力定义为流体的压力. 式为 P=F/A 式中P——流体作用压力; F——作用力; A——作用面积。 在国际单位制中,作用力F的单位是牛顿(N),作用面积A的单位是米2(m2),压力P的单位是牛顿/米2即帕斯卡(Pa)。 在实际生活和生产中有不同的压力概念。 (1)大气压力:大气压力是地球表面上空气柱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力。用符号PB表示,大气压力值随气象情况、海拔高度和地理纬度等不同而改变。 (2)表压力:测压仪表所指示的压力称为表压力,它是以大气压力为零起算的压力。用符号PG表示.表压力是通常工程中实用压力。 (3)绝对压力:是指不附带任何条件起算的全压力。即液体、气体和蒸汽所处空间的全部压力。它等于大气压力和表压力之和.用符号PA表示: PA=PG十PB (4)疏空压力:当绝对压力小于大气压力时,大气压力与绝对压力之差称为疏空压力,又叫真空压力、负压力。用符号PH表示:: PH=PB-PA (5)差压(压力):两个相关压力之差,常用符号ΔP表示。 高静压就是很大的静压力。

楼主:
多谢二位! zxldzf的解释更加清晰,多谢!!!

网友C:
看看检测仪表的书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