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编程软件

楼主(2005-10-12):
有两个问题请各位同行帮忙解答一下: 1 针对GE Versamax,按照手册自制的RS485点对点连接线可否用于通信编程?(我试过好像不行,但是自制的RS232连接线可以进行通信编程) 2 GE的编程软件有几种?我用的是Versapro2。03,好像还有Logicmaster 90,请问有什么区别? 不甚谢谢!!!!!

网友A:
versapro是WINDOWS版,基本能编所有GE FANUC PLC(除了PAC系统).而LM90是DOS版只能编90-20,90-30系列CPU364以内(分9.01,9.02,9.05版),9.01无CPU364选向,不能设置以太网通讯等,具体用了以后会知道. PAC系统可用CIMPLICITY MACHINE EDITION编程(它支持所有GE FANUC系列)

网友B(2007-03-20):
楼主,你知道PCM300怎么使用吗?我正在使用这个东东,不知道用,望能帮个忙,谢谢!!!

网友C:
LM90对70也可用,不过就是DOS版

网友D:
1:LM90
2:versapro
3:CIMPLICITY MACHINE EDITION
一般为以上3种,但是有的版本的模块并不是都支持,建议用后2个。
RS485点对点连接线可用于通信编程。

网友E:
1.CIMPLICITY MACHINE EDITION
2.versapro
3.ifix
以上这三种软件我接触过,都可以对GE90-30系列进行编程!其他的
我没有接触过,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F(2007-09-09):
PCM300是通讯模块,只要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G:
授权文件怎么装的?

网友H:
我现在用的中ME,刚接触

网友I:
刚接触GE,学习一下

网友J:
Versapro2。03好用

网友K(2007-10-09):
我也是略知一点,望高人指点

网友L(2007-11-11):
GE Fanuc series 90-30原来用的Logicmaster 90是否可以用CIMplicity Me代替?如果不行,你们可以帮我找一个Logicmaster 90可以吗,谢谢!有人说不是很兼容,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M:
90-30听说可以用ME编程,自己试用过。ME的帮助文件比Versapro详细。

网友N:
新手,学习了,可是我们这里好像是用IFIX是组态用的呀

网友O:
CIMPLICITY MACHINE EDITION 5.6
是最新的逻辑开发软件,可对所有的GE PLC 编程

工控者!

网友:
现在有CIMPLICITY MACHINE EDITION 6.1
那才是最新的啊

网友P(2008-01-08):
GE的我刚接触从网上的资料看我要对GE Versamax系列编程要用Versapro2。03,但是我在硬件配置中找不到Versamax系列的模块啊?
我刚接触GE手头也没有什么资料不太清楚,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Q:
看到网上有很多兄弟都在找GE PLC编程软件
这里有免费下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