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机运行问题

楼主(2005-10-12):
当电机再三相410V状态下,满载或者有时候超载运行的话,,如果我们假设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将电压降到380V,那会出现什么后果?如果已经降了话话,有什么保护的方法?

网友A:
如果电机额定电压410的话.满载或者有时候超载运行时降电压.电机将发热严重. 说一下实际情况.

楼主:
(1)电机是普通的电机,额定为380V,额定功率为95KW,运行参数为:电压410V,电流150~170A,实际输出功率95~104KW,功率因数0.83~0.85 (2)还有一个设备是橡胶厂的练胶机,额定功率为55KW,运行参数为:电压409~410V,电流71~79A,功率33~37KW,视在功率52~54KVA,功率因数0.67,如果把电压降到380V,将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电机是普通的电机,额定为380V.电压就应该是380V. 正常.普通保护就可以保护电机. 问一下.你的410V电压是怎么得到的?是通过调节变压器的分节头吗?

网友B:
电压升高,负载不变,电流将增大,你先用公式计算一下,最大电流,如果未超过许应最大电流,那么不用管,如超过,可提高功率因数,并接电容器

楼主:
额定电压为380V,但是由于工厂的实际电压偏高,电机运行的电压为410V.

网友C:
电机有些超载,如果超载时间不多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电机一般都有过载能力的。

网友D:
我也想问一下,电机额定380v,怎么会有410v,这个410v怎么得到的.在410v下长期运行,电机都正常吗?

楼主:
电机的额定电压是380V,但是企业实际使用的时候,由于整个工厂的大小不同,变压器实际输出端的电压一般都很高,电机在410V下运行是很正常的,有的还有360V的呢

网友E:
建议你换大你的电机,一般的说电机是不可以长时间让你这样折腾的.

网友F:
很正常,没问题.

网友G:
如果现场通风条件合适,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电压410V,正常,国家规定,电压10%的范围波动为正常。有的地方还有350V,有的420V,不足为怪。 跟好多单位打交道的电工,习以为常。只在本单位上班的电工见得少所以就奇怪了。 电压升高,电流加大较快,功率也上升,但较小。电机的额定电压380V,如果该电机是设备生产厂家配套的话,肯定在电压降为380V时没问题。

网友I:
我感觉,如果现在能正常使用,作好电机的过流保护,不会有问题。

网友J:
铁道上比这个严重多了<电压上偏差22%下偏差30%>不过要声明的是所用的设备都是特制的啊!

网友K(2005-11-22):
你电机的额定电压是380V,只是你厂里电压高,如果电压降到
380V不会有问题。

网友L:
没问题,放心用的去吧……但最好把变压器的分接开关调一下,降低电压再用。

楼主:
我说的可是矿山中的球磨机系统啊,这样的设备能行吗??

网友M:
应该没有问题的,我们厂有1600KVA的变压器3台,正常的电压都在415V左右,只要设备都运行了电压就会有所下降。可以用

网友N:
放心的用吧,你看到的415V只是别的地方用电的少了,或者是你是单独的高压供电,别让电机过载。

网友O:
调变压器分接头开关。

网友P:
在大家的发言里我发现似乎有一个误区,认为电压高了,电流就一定大。诚然,对于恒阻抗的负载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恒功率的负载,在一定的范围内是相反的,即电压高了,电流反而下降。电机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了在额定电压10%的范围内能正常运转。大可不必担心,这是正常情况。

网友Q:
支持楼上大哥。

网友R:
你指的是同步机,还是异步机?如果是同步机,电压在允许范围内偏高是很正的,电网电压主要影响励磁;如果是低电压同步机,电网电压的波动对电机的印象就比较大,电压过低会导致电机失步;

网友H:
我国的现行机电产品一般允许电压为 额定电压+ - 10%,就是说电压为380V时,电压350---420V可以使用,但是性能有所下降。只要负载不是很重,一般不会损坏电机。

网友S:
楼上的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