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

楼主(2005-10-12):
各位: 有谁知道双速电机是怎样改变极对数而进行调速的?有没有这样的资料(如双速电机内部绕组图)?

网友A:
同过外部接触器动作来改变接线方式,高速为双星,低速为角

网友B:
推荐买一本电机学,潜心研究一下吧

网友C(2005-12-20):
8极变4极,低速变高速  n=60f/极对数

网友D:
去书店转转,应该可以找到电机维修或电机接线图之类的书。

网友E:
交流电机的绕组结构:绕组同向串成极相绕组(同级同相)按一定规律连接而成。如三相八极交流电机由二十四个极相组,三相绕组在定子上按120度(电气角度),空间几何角度按120度处于极对数所得的角度分配。如八级电机相隔30度。
    具体到每相绕组的连接方式为1--4,1--4相接,所谓1--4就是把你已定为要接的极相组作为“1",“2"和“3"分别是B,C相的不接。“4"才是要和“1"连接的极相组,用右手定则判别接线方向,如果"1"是N极,那么“4"就是S极,对于同相绕组按N S N S。。。。。。的规律排列,这是单速交流电机的绕组接线方式。
    了解了单速电机的接线方式,再来了解双速电机就较容易。还以八/四极电机为例,Y/YY型,对于八极A相电源从U1开始按:
N s n S N s n S排列,电流从U1开始按大写字母N   S N   S到端子U2,从U2开始按小写字母s n    s n  到中心点,对于同相形成八级,当变高速时U1 V1 W1相连变为另一个Y的中心点,电源从U2端子接入,从U2到原第一个中心点所经过的小写字母标的极相组由于电流方向不变,所以磁极性不变,但是从U2到U1所经过的用大写标的极相组由于电流方向的改变引起磁极性的改变,这样电机由原八级电机改变为四极电机。
    时间长了,记得不一定清楚,语言表达的没有画图直观,有错误的地方请指正。了了互相提高。

网友F:
通过外部接触器动作来改变接线方式

网友G:
单绕组双速三相异步电机常用接线方式有两种。YY/Y接法和YY/三角接法。
 YY/三角接法的电机属于恒功率调速。高速 L1U1  L2V1 L3W1  U2V2W2   低速  L1U2  L2V2  L3W2

YY/Y接法的电机属于恒转矩调速。 高速 L1U1  L2V1 L3W1  U2V2W2   低速  L1U2  L2V2  L3W2

网友H:
电工手册上有啊

网友I:
通过改变线圈的接线方式来改变极对数的。

网友J:
双速电动机有很多种类大体可分为2类。1:通过内部接线方式改变,达到电动机极对数的改变,改变转速。2:电动机制造过程中内部制作了2个不同极数线圈,形成2个单独的旋转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