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出现过压的原因

楼主(2005-10-12):
(无正文)

楼主:
什么样的情况会使6RA24出现过压故障啊?

网友A:
看什么情况下出现过压

网友B:
加减速时间过短或再生电阻选用不当都会出现过压

网友C(2005-12-29):
加减时间太短,在联合机中前后张力太大后机处于被拖动状态,详情致电;13181000531王

网友D:
解决方法一:将加、减速时间延长;
解决方法二:将制动电阻激活频率放大;

网友E:
 可能变频器没问题  多方面的

网友F:
变频器处在发电状态才会过压,此时可能是减速时间过短,或制动单元以及制动电阻选的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