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ER180系列笔式记录仪是怎样使用的?

楼主(2005-10-12):
我想知道ER180系列笔式记录仪是怎样使用的?为什么网上只有产品性能介绍,却查不到使用方法?

网友A:
ER180系列笔式记录仪已经比较早了,为何不用无纸记录仪.不需要笔,也不需要纸,价格还便宜,又可以接入许多信号.

楼主:
我是仪表老师,给学生讲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我没有用过。所以寻求帮助。

网友A:
可以跳开不讲,直接介绍无纸记录仪,无纸记录仪实际上寿命也不会太长,即将被PLC或DCS等系统取代.实在要讲,可以与仪表厂联系,印象中厂家是川仪.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让我觉得很困惑。可能很多刚毕业的学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网友B:
‘老师给学生讲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跳开不讲’是不可以的,教育是打基础的,不必要最新,教的是方法。

楼主:
周公:久仰你的大名,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标尺和温度之间的关系,具体怎么来换算?谢谢!

网友C:
ER180主要是由测量桥路、放大器、可逆电机、指示记录机构能调节机构等组成。下面以测量温度(热电偶)为例:当热电偶的直流电势输入到仪表中后,测量桥路两端的直流电压与之相比较,比较后的差值电压输入到放大器,经放大后驱动平衡机构的可逆电机转动,可逆电机又通过机械传动机构带动拉线盘转动,拉线盘又带动尼龙绳和记录笔、指针及滑线电阻上的滑触点运动,使测量桥路输出的直流电势与热电偶输入的直流电势相平衡。此时放大器输入的差值电压为零,可逆电机停止转动,指针所指的位置即是所测温度。如果热电偶输入的电势E(t,t0)变化了,又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电压输入到放大器中,可逆电机又重新转动,再度改变滑线电阻接点的位置,直到达到新的平衡为止。为了实现将被测参数连续地记录下来,仪表中安装了同步电机和记录机构统称为走纸机构,同步电机转动带动多组齿轮,经减速后带动卷纸筒转动,为了适应多种卷纸速度的需要,齿轮的排列可以变换。使用中,为防止记录纸的脱落,收纸的速度大于走纸速度,但随收纸筒上记录纸不断增多,直径不断增大时,这样收纸的速度也不断增大,会使记录纸越收越紧。在这种情形下为了防止记录纸被撕裂,需在传动机构中装上摩擦离合器,这样在记录纸过紧时,收纸筒就会打滑。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D:
晴儿:你向川仪索取ER180系列笔式记录仪的使用说明书,他们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楼主:
hhxhq:谢谢你!你的讲解很清楚。

网友B:
晴儿: ‘查一下标尺和温度之间的关系’——什么东西的ABCD。。。。。?

楼主:
现在知道了在标尺上的指示值,怎么查相应的温度呢?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不知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D:
ER180系列笔式记录仪还是很不错的仪表,许多大 中 小的厂家都有使用,他的使用说明书介绍的也比较详细,很实用的

网友E(2005-12-28):
我手头有这样一个大铁砣要用,没说明书,挺烦的.ER180有什么样的功能?有PID调节吗?输出信号是什么?我不要它内部动作,我只要输入什么,输出什么,什么功能就行,有哪位能给我讲个大概吗?谢谢!

网友E:
嘿嘿......找到了,在www.sicc.com.cn/products/工业自动化/显示仪表/ER记录仪.pdf里,很全!

网友F(2006-06-23):
谢谢,我也在找,太感谢了

网友G:
标尺上的刻度就是实际的温度,对于热电偶、热电阻的标尺上的刻度不是等分的,是已经非线性处理的(热电偶、热电阻本身特性)
我原来生产过有纸记录仪

网友H(2018-01-17):
哪位朋友有ER180记录仪的维修手册或者其他,我们这里大多数用上海大华的EH记录仪。这里先谢谢了。